三菱FX2N扩展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6):
请问基本单元加上扩展单元FX2N-32ER后,扩展单元的X1,X2,X3,X4,.....X7在实际编程梯形图中如何命名其名X?,X?,X?.....X?请各位帮忙!
 另外我用FX2n-128MR PLC扩展了一个FX2n-8AD模拟量模块,不知道在梯形图里面怎么写程序,向各位求救!

网友A:
先要清楚你的8AD与32ER的位置,看谁在前面.
然后,按相应模块所占的地址位数相应后排.
紧临128MR的地址在前.

网友B:
把32ER 紧跟128MR 32的按128以后的序号编下去  8AD按说明书的方法编程  有梯形图的

网友C:
ad模块一般放后面/
XY扩展紧靠PLC主机

网友D:
请各位赐教三菱GPP如何入门.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联系QQ:154356850
  邮箱:qevhixa@163.com

网友E:
说明书有详细的使用方法啊

网友F:
基本单元FX2n-128MR 加上扩展单元FX2N-32ER后,扩展单元的X1,X2,X3,X4,.....X7在实际编程梯形图中命名如下:X080,X081,X082,X083,X084,....X087。

楼主:
还有有点不明白,能不能举深一点的例子,先谢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人生好在 2006-3-7 15:03: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有点不明白,能不能举深一点的例子,先谢了!
--------------------------------------------------------------------------------------------
  为什么是从081-082开头,楼上哪位能说一下吗?

网友F:
因为基本单元FX2n-128MR的输入编号为X000-X007,X010-X017,.....,X070-X077,扩展单元接下来就要从 X080-X087,书上就是这么介绍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alayu在 2006-3-7 17:06:00 发表的内容:
  因为基本单元FX2n-128MR的输入编号为X000-X007,X010-X017,.....,X070-X077,扩展单元接下来就要从 X080…
--------------------------------------------------------------------------------------------
   谢了!谢谢指教!我还想请问一下,我想编一个测量80度温度的程序怎么编!先谢了,

网友G:
老兄,请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懂,不要任何事都靠大家

网友F:
TO且 一塌糊涂:我是新手,刚接触三菱FX2N,也正在做一个与温度有关的程序。你说的太笼统,不过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用到的特殊模块的说明书,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H:
基本单元FX2n-128MR的输入编号为X000-X007,X010-X017,.....,X070-X077,扩展单元接下来应该从 X100-X117才对,是8进制的,不能用80多的地址

网友H:
基本单元FX2n-128MR的输入编号为X000-X007,X010-X017,.....,X070-X077,扩展单元接下来应该从 X100-X11…
--------------------------------------------------------------------------------------------

网友F:
杨少卿和mast说的对,确实是这样,是我弄错了

网友I:
记住是8进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