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6-03-06):
请教各位前辈:
   温度控制用三菱PLC,-30度~130度,需要怎么编

网友A:
先前已经有这方面的论坛,解释得比较详细,请查找.

笨!

网友:
用FX-2N的PLC,
如果用K/J型感温线,
选择FX2N-4AD-TC,
如果用PT100型感温线,
选择FX2N-4AD-PT,
选用不同的模块,
编程的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假如选择FX2N-4AD-PT,请教能否讲几步示例程序,本人万分感谢!

笨!

网友:
在很多的论坛一都有下载,
模块放在PLC的后面,
位置不一样,
编程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B:
模拟量用与比较和输出较多,这就需要注意过程中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