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6):
   keb电源调制解调块7555用什么代替,或者谁有这个块请尽快回贴。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请把型号写全,如HA17555。

楼主:
   就是7555;没有别的字母。它是一个电源厚膜上的调制块;类似UC2842贴片

楼主:
   有知道的请告之好吗!谢谢了

网友B:
就是555啦,不过,这个贴片上涂炭膜电阻和多层印数电路,较易击穿损坏,不易维修哦.我还没找到配件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86054

楼主:
    谢谢了。有的哥们,姐们请联系QQ:26696129

楼主:
   邮箱: gflpp@163.com  谢谢

网友C(2008-12-30):
keb售后电话021-3774666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555啦,不过,这个贴片上涂炭膜电阻和多层印数电路,较易击穿损坏,不易维修哦.我还没找到配件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86054

网友E:
keb电源调制解调块我已经成功自制成功,就用3842的通用电路做的 已经用在F4-C 18.5KW上使用 有时间我把照片上传上来

网友F:
楼上的用3842代替了2844,修好了KEB电源。不过你能保证你的开关调制频率和KEB以前的一样吗?开关管的发热和过流采样能和以前的相似吗?

网友E:
开关管的发热比原装的低,已经用温度计测了,至于保护请参考3842的标准保护

网友G: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的发热比原装的低,已经用温度计测了,至于保护请参考3842的标准保护

是呀,3842的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