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讲讲日系伺服与西门子伺服的区别

楼主(2006-03-06):
哪位可以讲讲日系伺服与西门子伺服的区别

网友A:
就象本田车和奔驰车...你说说什么区别??

网友B:
to:
深圳华科星电气
幽默!!!
to:
SOS
日系伺服的最大扭矩是额定扭矩3倍,欧系有10倍的。
日系的额定转速一般为3000RPM以内。欧系有6000的。
日系电源交流输入,欧系直流。
还有日系便宜。
MP: 13818609689-6806

楼主:
先谢谢二位!
我是想问:
    a,二者的控制方式,比如日系有:位置、速度、转矩等西门子是不是也是?
    b,永磁同步电机最高也只能做到10kw以下,西门子的能做到600多kw,想必是异步机了,这样和日系的控制性能比较后者应该很好吧。
    我是想了解西门子的伺服,如能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C:
西门子也是有位置、速度、转矩。另外编码器不同。日系的用编码器多些,欧洲的用旋转变压器多。

网友D:
欧美系的伺服开放控制模型,有经验的工程师有可能针对实际工况优化参数,日系为用户开放的少一些

楼主:
采用旋转变压器的精度没有编码器的高吧?

楼主:
用旋转变压器没有用编码器的精度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