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PCLINK和siemens PLC的连接!!急!!
!!

楼主(2006-03-06):
INTOUCH通过OPCLINK与SIEMENS PLC连.NET6.2已设置好通过OPC SCOUR检测(OPC SCOUR能检测到PLC数据),但OPCLINK不能连上(status显示bad,err点数==Item点数).请求大侠详细指点,不胜感激!!!!INTOUCH中的标记名是怎样和PLC中的点(比如I/O点)一一对应的(我项目名已经加了前缀,intouch 主题名==opclink topics,选择opc.simaticnet协议)??是否还需要其他软件??(SIMATIC NET 需要用到哪几个分程序???我只用了OPC SCOUR和右下角的图标)Configuration Console中应该如何设置啊
  求高手指导啊!!!! 已解决

网友A:
configuration console 应为configed  mode,具体格式为,以整数为例,iMW0,iDb1,int1

网友B(2006-08-24):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opc scout可以连接的话,说明opc服务没有问题,是intouch客户问题.
intouch我不用,用ifix opc客户直接可以选择siemens的服务和变量名,当然也可直接用mw之类的地址.siemens的变量名在opc服务设置里选择.

网友D(2014-04-23):
引用 网友A:
configuration console 应为con...

 请问如果是MD44,我该怎样写项目名字?

网友E(2014-05-24):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onfig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