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CPU自带的RS232串口能否实现Modbus协议?

楼主(2006-03-06):
我的上位机软件不支持OMRON的hostlink协议,但是支持通用的modbus协议.我想用CPU本身带的那个串口,能否实现PLC作为modbus的从设备?

楼主:
还有,我用组态王去连,通信一下子就上来了.但是我用一个omron的OPC server,却始终连不上,通过串口监视,发现有命令发下去,但是没有回上来的.这是为什么?
PLC上要写什么通信的程序吗?

网友A:
MODBUS是公开的通讯协议,但与hostlink是不能直接通讯的,因为两者的协议是不同的,因此无法用MODBUS的软件与OMRON PLC通讯!
你用组态王连,一下子就连上了,是因为组态王内部已经做好了跟OMRON PLC通讯所需要的驱动,而使用OPC server,则需要相应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