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最低速度?

楼主(2006-03-06):
各位老师:请问步进电机最低速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A:
步进电机最低速度能做到多少?
步进电机给一个步进脉冲就走一步,不给步进脉冲就锁住不走,最低速度是零,不会有正负2-3个脉冲波动.

楼主:
亦云人云老师你好,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步进电机在最低多少速度下运行状态是理想的。谢谢!

网友A:
反过来说吧,步进电机在什么速度下运行状态是不理想的?
1.速度太高,可能丢步.
2.某一较低频率点,可能有谐振现象,振动太大,应该尽量躲开这个频率点.

网友B:
国产200-300转/分,进口500转/分。左右最好

网友C:
“请问步进电机最低速度能做到多少?”
这个问题无从回答,您是用几百块的步进电机还是上千甚至几千块的步进电机?我用3千多块的号称每转50000步,带闭环控制的步进电机做过走0.5RPM,还挺平稳的。

楼主:
各位老师,其实我是想搞清楚步进电机最小进给量和速度的一个关系,假设我丝杆导程2mm,一款国产两相步进电机(几百块那种的哈),我的最小进给量是0.01mm,当我做到0.01mm的时候,我的速度是0.3RPM,步进能做到这个速度吗?

网友A:
我的最小进给量是0.01mm,当我做到0.01mm的时候,我的速度是0.3RPM,步进能做到这个速度吗?
步进能做到这个速度,再慢都可以,但是请记住,是按所给脉冲一步一进的,给一个脉冲走一步,不给脉冲就停在那里不动.
我们常见到的软盘驱动器的寻道电机,便是步进电机,现在一个新的软驱,一百元左右可买下,这类步进电机十几元到几十元买下.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亦云人云在 2006-3-7 18:55:00 发表的内容:
  反过来说吧,步进电机在什么速度下运行状态是不理想的?
1.速度太高,可能丢步.
2.某一较低频率点,可能…
--------------------------------------------------------------------------------------------
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