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楼主(2006-03-06):
各位大虾好!小弟最近使用protel画布线图(pcb),有谁知道,画好后protel有没有检测布线是否正确,请告知!谢谢!

网友A(2008-10-17):
好像已经检测过了,自动布线完成后就应该是系统默认的正确电路图了。

网友B:
只能自己手查,有个功能可以让所有连在一起的线都亮起来了,好久没用,忘了

网友C:
布线如果凑得太近,会出现亮显显示出来的。如果一些线走不出来,会留在那里,人眼一看就看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