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求助

楼主(2006-03-06):
采用变频以后,如何计算变频条件下电机的输出功率?由于电动机是出于变频状态下,输出的电流和电压都不是额定值,且变频器设定的是V/f
为恒定值的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如何计算电机的输出功率呢?
例如,一台额定值为11kw的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21.8A,额定电压380v。如果我采用
变频方式运行,将工作频率从50Hz调到5Hz,频率减少了十倍,电流也减少.电压也有变化.
电机的输出功率有多少呢?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大多的变频器都有负载率显示这一选项,请调出负载率乘以变频器的额定输出功率,再乘以电机的额定功率下的机械输出功率与电机额定值的比值,应该就是电机的粗略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