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M2

楼主(2006-03-06):
请问,IFIX中的SM2模拟驱动如何使用呢?能否生成像SM一样的随机值呢?如果能,该如何使用呢?如果不能,那么这个SM2驱动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网友A:
sm2驱动使用说明
SM2驱动在内存开辟了一个空间,同时SM2驱动提供访问该内存的接口函数,这样,外部的第三方程序通过sm2就可以和ifix数据库进行交换数据。想要随机值,需要自己写程序。对于一些特殊的设备,没有IO驱动,这时候,就可以自己写采集程序,然后通过sm2送入实时数据库。

网友B:
与SIM驱动一样可以设置随机值,看看fix70版的SIM仿真块

网友C:
没用过
谁说说用这个的必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D(2013-03-04):
你好,请问你这里有SM2仿真驱动器吗?能发给我这个驱动器的安装包吗?最近在写学位论文要用到仿真,谢谢您。我邮箱:qfj2113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