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的触摸屏PWS3261单机运行程序问题, 谢谢了

楼主(2006-03-06):
本人初涉人机界面,用的是HITECH的触摸屏PWS3261,今天编个一个小程序(几个画面的切换),在ADP6.0上离线仿真是没有出现问题,但是下载到PWS3261上,然后按run 就直接黑屏了(有点泛白),拨码开关只有6打在off上,其余都是on ,请教这是我硬件设置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是我漏了什么操作,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PLC!

楼主:
没有连PLC但是既然可以离线模拟,那么程序下载到3261里起码应该显示初始画面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下载成功后,一run 就黑了,什么都没有

网友B:
测试时进入CONFIG中选择与PLC通讯的端口设制为无,然后再按RUN键就不会出现以上现象了.

网友C:
你可以给我留一个你的电话我联系你,你也可以打电话022-23556000-2085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帮助,问题解决了,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多了解了解hitech触摸屏硬件设置方面的知识,还请各位高手推荐些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