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261单机运行程序的问题,请教各位,万分感激

楼主(2006-03-06):
本人初涉人机界面,用的是HITECH的触摸屏PWS3261,今天编个一个小程序(几个画面的切换),在ADP6.0上离线仿真是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成功下载到PWS3261上,然后按run 就直接黑屏了(有点泛白),拨码开关只有6打在off上,其余都是on ,请教这是我硬件设置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是我漏了什么操作,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测试时进入CONFIG中选择与PLC通讯的端口设制为无,然后再按RUN键就不会出现以上现象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2010-07-06):
请问各位专家笔记本电脑与触摸屏之间的下载线怎样制作?

网友D:
买根USB转串口的电缆,然后再做一根9针9孔的电缆,2-3,3-2,5-5

网友E:
提个醒:确认一下你使用的ADP软件版本,必须是6.2.1之前的版本(含6.2.1)。

6.3和6.5的都已不再支持326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