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欧姆龙C200HE PLC通电就显示ERR

楼主(2006-03-07):
各位大侠好,想请问一下我新买的欧姆龙C200—HE CPU42的PLC:在通电未安装输入输出模组的情况下,怎么通电CPU面板就ERR。是不是PLC的质量问题?

网友A:
CPU里面没有输入程序

网友B:
输入程序就行了

楼主:
  可以连线输入程序,但还是显示ERR啊,是不是没安装输入输出模组?连线CX5.0后下方显示“查看错误报告。

网友B:
那你看看是什么错误报告啊?应该不要安装输入输出模组的.

网友C:
没有END,请插入END试试!

网友D:
" CPU里面没有输入程序;输入程序就行了 " OK

"没有END,请插入END试试!"编译回报错.

网友E: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十分感谢!!

网友F:
应该没有结束指令(end)

网友G:
你在输入程序后还出现的话就应当看下插针有没有问题啦..

网友H:
这是正常现象,首先要进行PLC的I/O作成,也就是让PLC知道你的每个插槽都是哪些单元,其次就是要输入程序,这样做过之后就没事了

网友I:
输入程序,还有就是要加I/O模块,不然会报警I/O错误.

网友J:
 CPU没程序就是这样

网友K(2006-04-07):
有了程序就应该好了啊,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L:
没有END指令,或者没有安装I/O模块

网友M:
没有下载程序原因吧,OMRON 好多新的PLC刚上电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N:
查看一下故障代码

网友O:
一、没有程序
二、没有终端电阻
三、程序设计有问题或没有END
欢迎进入http://www.gongkong.id666.com/切磋技术问题

网友P:
1.没有程序
2.没有END语句
3.试着把错误日志删除看行不行.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Q(2006-09-15):
没有输入程序

网友R:
断电后将编程电缆连接好重新上电输入程序.

网友S:
请插入END试试!
要不就是程序上传失败,重新上传程序.

网友T:
加个end进去

网友U:
写入FUN(01)  END就可以了;

网友V:
新的PLC ,没有END 指令,所以报错

网友W:
设置I/O,即转一下I/O地址,程序中加个END

网友X(2006-10-15):
无END或者I/O模块就是这样的。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Y:
呵呵,第一次用吧,以后就好了。

网友Z(2006-11-29):
  全是空指令。写一次程序就好了。

网友AA:
你没有定义你的模块地址.就是具体的I/O分配.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AB:
内部有错误,重新载个空程序即可!遇到好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AC:
都是这样的,只要写一个程序进去就好了!
可以只写个end进去就行!

网友AD(2007-02-06):
还没有程序!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AE:
肯定是没END

网友AF(2007-05-15):
I/O不对

网友AG:
看看错误日志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一般是I/O错误

网友AH(2007-07-06):
没有终端电阻

网友U:
是正常的;
在PLC内输入一条END指令后再通电RUN灯就会亮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401785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AI(2011-03-08):
如果第三个插槽是DA003的话。我该怎么定义地址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J:
1. 只要插入END指令

2.C200HE俗稱α系列,不用製作IO表也可以,因為它會自動偵測底板上的模組.

3.DA003是看模組上的機號,使用手冊上N,M都是機號,IO位置在100+N*10,DM位置在1000+M*100.

网友U:
呵呵;新的本来就是这样;写入END一行指令再通电就正常了;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