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它弄明白

楼主(2006-03-07):
SDEC七段译码指令,一般是否用与1-8的译码显示,如果控制字为#0000那么译出的一个数的结果存在低8位,但如果控制字为#0010译出的2个数的结果怎么放置,显示结果如何呢?能否举个例子,帮帮忙吧。

网友A:
这个我也没实践过,看书的不过详细,
期待高手
关注到底

网友B(2006-04-09):
从8的最上面顺时针,一直到里面一划。

网友B:
第0个字在低8位,第1个字在高8位。从“8”最上面的一划顺时针一直到里面那划。如译#0012,结果为#065B。

楼主:
谢谢曾志华:我还想问一下七段显示是不是一般只显示0-8的数,最多显示16(F)如果要显示16以上的数就不能用七段显示了是不是呢?如要显示12,七段显示为C?

网友B:
可以显示0~F,但作为数据显示如果把1000显示成38E,没几个会明白,所一般要把被显示的数据先转换成BCD,才去译码。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以后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对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欧姆龙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如果有可否让我参考参考,我的邮箱wjy_3715@163.com

网友B(2006-06-08):
抱歉,我们公司有两种总线控制系统,包括Siemens的Porfibus和Omron的Controller Link,Porfibus的总线变频器通,而Controller Link的不和变频通信。

楼主:
知道,不过还是谢谢你。以后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7SEC指令+M7E可以省很多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