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用什么机械装置

楼主(2006-03-07):
在一箱子底部要装一可自由伸缩的脚 但是脚的收缩长度要略大于箱子高度
不考虑用三级液压(成本较大) 请教用什么机械装置来实现这个功能比较好

网友A:
气动、丝杠都可以考虑。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所以大家都无法给你支招。

楼主:
脚是要用来承重的(200KG左右)
控制脚伸缩的装置要做在箱子里面
不能有外露 但是箱子的高度小于脚的
伸缩量(比约为0.8)难就难在这里啊

网友B:
不够详细,如果对冲击力有要求,不能存在大的冲击力的话,就不能考虑用气动的方式,就丝杆跟电机就可以了。。速度嘛,可快可慢

网友B:
简单,,如果要求不能有冲击力的话,就不考虑气动。丝杆加电动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参考剪刀千斤顶

网友D:
支持周公的想法!

网友E: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9 9:16:00
参考剪刀千斤顶

网友F:
1。连杆机构加上气动缸(电动直线螺旋丝杠)可以实现
多种结构都可以

网友G:
用机械气压
参考升降机

楼主:
各位的意见很好 首先谢谢大家
其实这些我都考虑过 但很难用上
这只箱子要装四个脚 不能带电源控制 空间也有限
其次 四只脚要分成两对 每队不但可以独立控制
而且两队又可以联动控制 即通过一个手轮 可以
控制任意一对脚的升降 用切换装置后 又可以同时
控制全部脚的升降

网友H:
气压或是电机都行

网友I:
这个问题需要那么麻烦吗 ?
你去有天车 的大工厂看看 ,
就知道你的东西该怎么做了/

楼主:
可能我还是没对大家说清楚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箱子是车载电力设备试验系统 安装于中型面包车上
箱子装上脚是因为有些电力设备是在房间里的 所以可以
推下箱子进行车箱分离操作 很明显 把四个脚分成两对
是为了箱子便于上下车 箱子的大小受汽车限制 又有很
多出线 所以控制脚的机械装置不可能考虑那么复杂
而且不带电源 有电动机构的就更不行了
本来我考虑用简单的蜗轮丝杆就可以实现 但要命的是汽车
离地高度要大于箱子高度(箱子高度由于多种原因被限制)
用手动折叠式的脚呢 箱子着地后就不能自由控制
操作也很麻烦并且影响美观 一套高档昂贵的试验系统
这样做总感觉不合适 想想这些实在有点头大

网友J:
其实你这种情况不需要用那么复杂,装上四只脚也不好往下推,倒不如搞量块木板斜搭在车上往下推.这样也很安全.

网友K:
不知线性制动器能否满足要求。
˙LA又名电动螺杆或电动缸或电动推杆。
˙LA最主要的功能是将负载作直线的移动,类似气缸或液压缸
˙整套系统包括:线性致动器(LA);控制器(LAK)及按键盒Keypad(LAP)
˙LA使用的马达电压为直流24V DC及12V DC系统
˙目前推力最大10000N(1000kg)LAN3
应用范围
工业用----------齿轮箱变速,机构定位,物料升降……。
家居生活用---休闲床、护理床、储物柜、扫地机、卫浴设备。
办公室自动化-计算机用桌椅、排烟窗……。
医疗设备用----验光设备、牙医设备、病床、电动轮椅……。
车辆用----------座椅、车顶、车门……。
www.acepillar.com

网友L:
你们考虑的都太复杂了。我认为用4根丝杠一个摇把,用时装上丝杠,不用时璇下丝杠,丝杠可长可短。最简单的才最适用。

网友M(2006-04-20):
连杆机构加上蜗轮等结构太多了

网友B:
发动鸟,你说的这个装置用途是不是,把面包车的车身跟底盘进行分离工作啊??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太好搞!!!
1,要有很大的承载力.
2,又不能有动力,,没有动力就很难实现有力的保压或力矩的保持.
3,还因为空间的限制,结构又不能太复杂,或太大.
4,成本吧,又不能高.
真难,,,,不过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如果莫些方面可以妥协的话,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1,如果你的面包车,如果是气刹系统的话,就可以考虑用气动来实现.
2,如果是液压刹车系统的话,就更好了,用液压缸来实现,又温,保压效果又好....

网友N(2006-10-30):
我建议采用丝杠和螺母来控制升降;在箱子的四个角水平安装四个链轮,前提是链轮中心装有螺母;用链条将四个链轮连成一体,再安装一个摇把从箱外通过两个伞齿轮和一个链轮驱动链条,链条带动四角的链轮同步转动使四个丝杠同步升降。考虑到丝杠长度小于箱体高度,可另做四个加长杆接在丝杆下端。可以吗?

网友O(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N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