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PLC的随机数的产生

楼主(2006-03-07):
请教各位,现在有一FX1S的PLC,需要产生一随机数,来查找数据。

笨!

网友A:
就是利用PLC产生一组随机的电压信号,其幅值和时间均可变.
电压输出是没有问题,只是随机数的产生有点头疼.

网友B:
如果是要求不严格的随即数可以用一些循环程序来实现吧

网友:
如果要用PLC产生随机信号,
还应该看你用PLC,还是根据机器的生产工艺.
依我看,你是应该根据机器的生产工艺吧.

网友C:
用T可以产生一定要求的随机数。

网友D(2010-07-12):
PLC的循环移位指令可以产生伪随机数,不过随机数范围应限制在16个或32个以内。

网友E:
如果产生一个伪随机数确实比较简单,比如递加,移位等。如果要产生一个很好的随机数,确实是个比较难的事情。可以参考一下高级语言的hash code。

网友F:
可用HMI-PLC-随机数之间进行数据转换,传送.将随机数通过HMI显示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