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越搞头越晕

楼主(2006-03-07):
大家都知道电炉丝电阻越大,发热就越多!
可是在P=U平方/R 公式中 U为220V恒定 R越大功率反而就会越小。请教一下?
另外,当灯泡丝断掉,搭在一起后,由于电阻变小,功率变大,反而更亮,与上述又显得矛盾,愿闻其解?

网友A:
你小学生啊,翻初中的物理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你所说的电阻越大,发热就越大是在串联电路中的情况,因为电阻越大分压就越大.

网友B:
公式不对吧,P=IU或P=I平方*R。I=U/R。

网友B:
公式正确,我又犯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上知天文的公式是对的,现象也是对的,理解反了。

网友B:
楼上可否继续解释一下呀?

网友D:
没有问题呀,你自己搞错了,电压恒定,当然电阻小功率大啦。

网友E:
晕,这个问题还有这么多人没清楚。
如果电炉丝串联:P=I^2×R,串联时电流相同,电阻大的发热多;
如果电炉丝串联:P=U^2/R,并联时电压相同,电阻小的发热多。
电灯泡很显然是并联的,两端电压都是220V,灯泡丝断掉,搭在一起后,由于电阻变小,功率变大,反而更亮。

网友F:
电炉的R小,发热量大;反之

网友G:
哎,看来确实是头够晕的,220的平方是分母,R是分子,当然是分子越小分母越大了,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