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两相交流电,如何带动三相电动机?

楼主(2006-03-07):
普通两相交流电,如何带动三相电动机?
有什么简单的改造方法吗?

网友A:
加个变频器

楼主:
家用,不希望增加太多的投入。没有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B:
加个电容

网友C:
应该是两个电容

网友D:
加一个电容移相!

网友E:
告诉我邮箱号我发给你接线图

网友C:
好的,增,谢谢了
SXSOON@126.COM

网友F:
加一个电容。

楼主:
好像家用洗衣机就是这样的吧?用的是两相电,电机是三相电机,其中两相之间接上一个电容,但是具体是哪两个引脚之间接阿?

另外,电容需要多大容量的,怎么计算?或者是大致估计?

网友G:
还是换单相的电机算了;

楼主:
http://www.dzjs.com/list.asp?id=484#

http://www.gkong.com/blog/more.asp?name=zhyo720211&id=1607

给出了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并联电容。

网友H: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H:
应当是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吧,没有两相交流电源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受伤得人在 2006-3-14 13:09:00 发表的内容:
  应当是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吧,没有两相交流电源呀?
-----------------------------------------------------------
你说的对!是普通的单相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