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200DY-24H

楼主(2006-03-07):
我是新手求助CM200DY-24H好坏的鉴别,请各位老师赐教,多谢

网友A:
这个模块假的最多,用仪表难以测出,仔细看是否有拆过,标签是否是原装的。

楼主:
李工你好,我这个模块是用在美国PRC生产激光切割机电源上的,具体故障是电容漏夜滴在此模块上造成直流正负极打火短路此模块暴裂并损坏整流桥更换掉两块CM200DY-24H,电容(原来450V3100的用400V3300的代换)及整流桥后电压空载只能升到15000V(正常25000V)请李工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
紧急求助!!!!

网友B:
你好!可以和我联系13391650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