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步进电机的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7):
步进电机的供电电流参数是3A/相,电压24V 如果采用的是5相的步进电机,是不是要电源提供15A的电流?
如果选用开关电源是不是选用24V,15A的呢??

网友A:
1.步进电机不会5相同时导电,一般为2-3相同时导电.
2.步进电机驱动电源还有斩波功能,导通相的平均电流小于该相斩波门限的相电流.
所以 24V 6A左右可能也就够了,可用电流表串入实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