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06-03-07):
在一个现场,我使用单环PID调节控制反应釜温度,通过饱和蒸汽(7Kg)给反应釜夹套加热,但既怕加热过度造成物料报废,又怕加热不足影响反应速度,比较烦恼,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通常单回路都控制不好温度,应该采用串级控制,有几种方案:1是将反应釜温度和夹套温度串级控制,2是将流量和温度串级

网友:
将反应釜温度和夹套温度构成串级控制系统,夹套温度按MV值选择性控制蒸汽阀,泄压阀,冷水阀.

网友B:
我现在也有这们的问题,但是更复杂一些,不知你现在做好了没有,使用的效果如何,方便时请告知一二,谢谢!

楼主:
谢谢多澳和翁朋友,你们的建议非常好!但现在因现场已施工完毕,而且改造也比较麻烦。所以只好等到下次设计再采用你们的意见。陈玉敏朋友,请你稍等时日,现在停车。我一定会把结果告诉你。

网友C(2008-05-01):
学到不少,要多上来看看这些知识了

网友D:
还是看不懂!!

网友E:
向各位高手学习.,xiwang

网友E:
向各位高手学习.,希望能有你们的帮助.

网友F(2008-06-15):
需要串级公开,将温度的输出转换为流量的控制条件,进而达到温度控制的目的。但需注意饱和蒸汽在有减压等设备后的密度变化!

网友G:
控制目的看似简单,其实控制过程却很典型,值得大家学习。谢谢各位的精辟答复,我也正在做温度控制的项目,看来受益非浅,如果大家能说的更详细点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H(2009-05-18):
顶9楼,精辟。。。。

网友I:
用个温变可以带湿度的变送器接个二次表,二次表上可以设高低报警开关量输出,来调节加热量

网友J:
这个要看现场情况而定,那个变化大就用这个参数和釜内温度实现串级控制

网友K:
用流量和反应釜温度串级控制比较好 反应釜温度和夹套温度串级控制中 夹套温度有滞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