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floor版本组态方案如何转换成iopreject版本组态方案

楼主(2006-03-07):
为了利用新的控制器和软件,factoryfloor版本组态方案如何转换成iopreject版本组态方案。

网友A:
用iopreject pro 软件直接就可以。

有问题,欢迎你来电咨询。

010-6483 0920-18 陈怀斌

楼主(2007-02-25):
你的opto应用如果是4.1a以上的用iopreject pro 软件直接就可打开;4.1a以下的需要升级到4.1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