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FIX中如何挂接S7200

楼主(2006-03-07):
   现在一般工控上都是,WINCC配S7PLC,FIX或IFIX配施耐德PLC,我想监控软件不一定是这样,应该支持很多种。
   所以请教高手:如何在IFIX在挂接S7200?不胜感谢!

网友A:
用OPC驱动,再用opc power tool 与ifix进行连接
www.kepware.com

楼主:
谢谢!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采用pc access做opc服务器。

网友C(2009-06-30):
还有别的方法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