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中怎样S7200联接

楼主(2006-03-07):
   现在一般工控上都是,WINCC配S7PLC,FIX或IFIX配施耐德PLC,我想监控软件不一定是这样,应该支持很多种。
   所以请教高手:如何在IFIX在挂接S7200?不胜感谢!

网友A(2010-03-16):
先用pc access 取的200的数据,在用专用的OPC连接IFIX,我们的工程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