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6-03-07):
我们厂里天车行走用了acs800 40 的 变频器,因为在这之前一直使用的acs600的
所以在更换了800之后仍旧使用是和600配套的斩波制动器,在参数上基本上按照600的
参数设定。在使用了800之后经常出现直流高压报警和偶尔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我们曾经将减速时间由10s一直增加到了17s结果还是不是很好,后来将速度一降再降,应该不是这方面的原因。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制动斩波器似乎没有起任何的作用。
询问各位专家800的可否使用600斩波器?还有就是参数如何设定?如何测试制动器是否真正工作了?(直流高压报警的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了710左右!!!)
紧急求助!!!!

网友A:
可以回电话:13511026840

楼主:
经呼工指导下,我们终于将以上问题解决了!
在此对其表示感谢!
同时对工控网表示感谢!!

网友B:
只要改一个参数就OK了

网友C:
打北京ABB传动热线:010-58217866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可,不是参数上的问题
是在制动斩波器上的跳线问题!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D:
天!
有是一个代着隐患长时间运行600的案例!

网友E:
参数没改吧,2005=OFF,试试

网友F: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呵呵 在制动单元上有一个跳线 是用来选择制动电压的 就是480V/420V,是不是原来选择的是480V?因该选择420V?是吧?

网友H:
上海维修中心 电话021-52048008 www.shjix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