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如何判断OPC客户端与服务端是否断开

楼主(2006-03-07):
我用VB写了一个OPC客户端程序,但如果OPC服务器或网络连接出现故障,客户端读数就会停止,如果成让程序在出现OPC服务器或网络连接故障后,启动自动连接,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哪位师傅能指教一下如何判断OPC客户端与服务端是否断开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A:
可以通过判断opc通讯的质量戳来判断是否正常。

楼主:
激情如火,您能写详细点吗?比如关键字之类的,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