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STEP7中怎样将定时器的累计时间读出来呢?

楼主(2006-03-07):
STEP7中怎样将定时器的累计时间读出来呢?
比如工艺上有需要,某些设备还剩多少时间将会启动,该剩下时间在WINCC上显示并倒计时。
AB PLC比较简单,预设时间和累计时间都是长整数,预设-累计就是倒计时时间。
STEP7该如何做呢?

网友A:
您可以通过转换当前值类型S5TIME后和预设值的BCD格式进行比较,即可得到剩余的时间。

楼主:
不明白
STEP7中定时器中只有2个参数(到达触点/预设时间)没有累计的啊?
难道要用秒脉冲ADD来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