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nybus?

楼主(2006-03-07):
什么是Anybus?

Anybus® 技术和产品可追溯到 1994 年,目前已成长为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第三方现场总线联接产品。 Anybus 不是一种新的现场总线,而是一系列实现多现场总线网络接口和互联的产品。

楼主:
Anybus 产品可分为三大类。这三类产品在功能和使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让工业网络能够更加简单地被使用!

楼主:
嵌入式 Anybus 技术
Anybus 嵌入式接口产品支持 15 种工业网络。嵌入式产品包括嵌入式主站 / 从站接口模块和单芯片解决方案,以及最新的即插式模块。这些产品可以集成到自动化产品中实现其现场总线通讯功能,包括驱动器、变频器、机器人、称重设备、人机界面、阀门终端、 PLC 以及其它很多产品。这些嵌入式产品是具有“互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一旦集成在自动化设备中,就可以通过简单地互换 Anybus 模块就可以支持多种网络。

例如,您的产品是一种变频器,需要为北美市场提供 EtherNet/IP 和 DeviceNet 通讯功能。而您还希望将产品出口到欧洲和亚洲,这样则需要其它的现场总线功能例如 Profibus, Modbus 和 CC-Link 。如果您的产品基于 Anybus 技术,那么就会非常简单。当您完成基于 Anybus 的通用设计之后,您只需要将 EtherNet/IP 接口更换成 Profibus 或其它。总之您的产品就具有了多现场总线接口功能 !

楼主:
Anybus-M 现场总线主站接口模块
Anybus-M主站接口模块可集成在工业自动化设备之中,实现与工业现场装置的通讯。
Anybus-M模块内置高性能的微处理器,独立于自动化设备完成全部通讯协议。

Anybus-M的典型应用包括人机界面、PLC、数控设备、机器人以及智能可视化设备等。
所有Anybus-M模块均为信用卡大小。应用接口的硬件、软件和机械尺寸都为标准化,可以实现不同总线的Anybus-M模块之间,甚至与Anybus-S模块之间的互换性。应用接口基于双端口RAM(DPRAM)。这些都确保了较高的数据吞吐量和较短的总线周期

楼主:
主要特性
    信用卡大小
    应用接口为标准化的硬件、软件和机械尺寸
    2k字节(Profibus主站为4K字节)双端口RAM
    最大1536字节的输入数据和最大1536字节的输出数据;DeviceNet和
AS-Interface总线为512字节
    板上自带微处理器
    Anybus NetTool配置软件可实现Profibus和DeviceNet网络的设置
    所有Anybus-S和Anybus-M模块之间 均可实现可互换性
    板上电源和隔离器满足不同网络规范的需要
    现场总线一致性测试和认证

楼主:
Anybus-M 技术介绍

楼主:
 Anybus-M 技术介绍

Profibus-DPV1 主站接口模块
HMS已经发布了新一代的嵌入式主站模块,同时支持Profibus DP和DPV1。Anybus-M Profibus主站接口模块具有强大 的4K字节DPRAM,保证了对最大1536字节循环输入数据和1536字节循环输出数据的高速传输。此外,由于支持DPV1的Class1和Class2服务,模块还可以进行非周期参数数据的传输。一个主站最多连接125个从站,波特率最高可达12M。Profibus网络配置的设定和下载既可以由NetTool软件完成,也可以通过应用接口实现。

楼主:
DeviceNet 扫描器接口模块
Anybus-M DeviceNet主站接口模块可以作为主站/扫描器或从站/适配器接口。整个DeviceNet协议已在模块中实现。它可以控制最多63个DeviceNet从站,支持最多512字节的输入和512字节的输出I/O数据。DeviceNet网络配置的设定和下载既可以由HMS公司的NetTool软件完成,也可以通过Rockwell的RSNetWorx实现。此外,网络配置还可以通过应用接口装载到模块中。

楼主:
Anybus NetTool-DN 主站配置工具

Anybus NetTool DN软件基于Windows环 境,通过拖放式操作实现对DeviceNet网络的配置和优化。设置功能包括对所有扫描器和适配器的在线/离线设置、在线诊断、EDS文件自动解析和在线参数编辑等。配置信息可通过RS-232电缆或 HMS DeviceNet配置适配器下载到模块 中。Anybus-M DeviceNet主站模块也可以通过Rockwell RSNetWorx进行配置。

楼主:
主站配置工具 - Anybus NetTool
Anybus NetTool-PB 主站配置工具

Anybus- M Profibus 主站可通过配置工具 “Anybus NetTool PB”对网 络进 行配置。软件基于Windows环境,通过拖 放式操作实现对Profibus网络的配置 和优化。此外,该工具还具有对I /O数据的监测和修改等在线诊断功能。这个独立的配置工具 还可以进行定制化设计,或者作为Windows
OCX组件集成在第三方软件中。

楼主:
Anybus-S现场总线从站接口模块
Anybus-S模块是为了集成到工业现场设备而设计的,满足这些设备与其它自动化装置通
讯的需要。模块自带高性能微处理器,独立于主应用程序处理全部通信协议。
Anybus-S的典型应用包括变频器、人机界面、可视化设备、仪器、衡器、机器人以及智能测量设备等。所有Anybus-S模块都有一个标准的应用接 口,支持最大512字节的循环I/O数据,并 且附带支持非循环参数数据。这个数量已经 超过了一般现场总线协议(如Profibus-DP、 DeviceNet)的要求,并为在现场设备中应用未来技术和附加功能进行了预留。 应用接口在机械尺寸、硬件和软件特性方面 都是完全标准化的,所有的Anybus-S模块都易于互换。那些不是被所有现场总线共同支持的数据和参数被放置于应用接口的“现场总线特定”数据区。
Anybus-S和现场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由控制寄存器来处理。它指定了I/O区的大小以及模块和设备之间的看门狗时间间隔。另外,应用软件可以查询一些相关数据,比如现场总线类型、厂商信息、软件和硬件版本以及模块的序列号。
主要特性
    信用卡大小
    具有可互换性的接口,支持16种工业网络
    2kB双端口RAM应用接口
    最大512字节的循环输入数据和最大512字节的循环输出数据
    板上自带微处理器
    驱动和例程都以C源代码的形式提供,易于实现
    可通过例程和评估板方便快捷地进行开发
    板上电源和隔离器满足不同网络规范的需要
    现场总线一致性测试和认证

楼主:
Anybus-S 技术介绍

包括所有模拟和数字元器件,如总线驱动、DC/DC变换器和光电耦合器等。

Anybus-S模块和现场设备之间的应用接口包含一个2K字节的双端口RAM,使用一个34针的连接器。这个双端口RAM允许模块和设备独立地对不同存储区寻址。访问双端口RAM可以通过中断或轮询的方式实现。 对于大量的连续数据的传输(比如模拟量),在模块和设备应用程序间可采用握手机制,来保证通信安全和数据完整性。

双端口RAM的存储区可分为输入数据、输出数据、信箱输入和信箱输出。控制和握手寄存器与使用的现场总线协议完全独立,对于所有Anubus-S模块都一样。相应地,当更换现场总线类型时,设备中的应用软件不需要改变,仅仅需要更换Anybus模块。与现场总线相关信息可以读/写到模块中的“现场总线特定”数据区。

楼主:
定制您的Anybus接口近15年来,HMS公司已经为一些工厂、楼宇和过程自动化领域的世界级大型OEM制造商提供Anybus定制方案。定制方案可能是一块简单的Anybus接口模块的底板,也可以是Anybus模块的定制。即使是Anybus定制方案,也可保证实现多现场总线连接。几乎Anybus接口模块上任何部件都可以定制,例如软件、硬件和机械尺寸,以满足用
户的独特需要。

网友A(2011-08-25):
非常受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B: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新产品?

网友C(2023-09-24):
十公分的身高反对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