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4KW3相电机正常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当电机在停止的时候热继会报警???

楼主(2006-03-07):
1.4KW3相电机正常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当电机在停止的时候热继会报警???

网友A:
其实没有见过你说的现象,感觉很奇怪!是不是停电的时候电源没有完全的切断,出现缺相、断相的现象。建议您停机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相电压。仅供参考。

网友A:
测量热继电器上的电压。

网友B:
电机停止,电源有没有全部切断?

网友A:
楼主呢?能否把现象说清楚一些呢?详细一些!

网友C:
我遇到过,换热继电器即可

网友D:
该电机是采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应该不会出现没有断开的现象吧!

网友A:
哦,你换过热继电器了吗?怎么样?

网友E:
什么样的热继电器啊,还可以报警,我没见过,是不是数字的啊

网友F:
我感觉 小同学 说的要先做,之后在行 宁波 的.

网友G:
应该是热继的毛病吧

网友H:
一般是接错线了.

网友I:
狂晕,解释不通呀。。。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错线了

网友K:
建议检查电机引出线,有可能对地短路了,因为停车的时候马达稍微有振动,就对地短路,跳热继电器了。道理上似乎讲不通,因为停车以后接触器段开了是没有对地短路的可能了。不过还是查查吧。

网友A:
奇怪呀,楼主呢?发表一下意见呀。这么多人关注呢?

网友D:
不好意思哦.一直没有给消息.首先要非常感谢 "宁波"同志,我换了以个热继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应该是热继损坏了.最后要感谢所有同志的关心
谢谢!!

网友C:
不用谢,只是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