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工控机ISA槽进行板卡调试为何系统无法启动

楼主(2006-03-07):
各位高手:
    我使用工控机对429总线接口板卡(是插在ISA插槽上的)进行调试,前几天还好着,可是昨天同事用设计尚未完善的QBbus板卡进行调试时,系统就没有启动起来,然后我再调试我的板子,系统也没有启动起来,可是如果不插板卡,系统就可以启动起来(我的系统是2000)

网友A:
可以到bios中检查中断设置。一般建议为自动分配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