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齿轮变速箱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7):
最近参与一个项目改造任务,上周出差去客户那里现场查看。由于刚入门工控行业,许多问题不是很清楚,特向各位大侠请教。
系统功能简要描述:
在计算机和下位单片机的共同控制下,步进电机带动几个齿轮组成的齿轮箱完成两个简单的动作(转动一固定角度,然后转回一固定角度),进而触发其他部件动作。
主要问题:
1.  这样的齿轮机构有100多台,同时转动的时候噪音很大,是齿轮和电机共同发出的。
2.  齿轮变速箱工艺比较粗糙,除了造成噪音外,在正传转反转的时候会出现不连续的状况(电机在连续转,齿轮带动的机构“转-停-转”)。

初步想法:
1.  去除噪音
(1)步进电机加分频器(改用普通电机可以减小噪音吗?)
(2)齿轮传动改为丝杠或者液压传动
2.  改进不连续状况
(1)齿轮传动改为丝杠或者液压传动
(2)改进齿轮制作工艺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在尽量减少改造成本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较好?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感激!

网友A: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同步带传动,噪声可以减少.

网友B:
项目不是这么做的,首先你要搞清楚为什么需要用减速机,是扭矩不够?还是什么原因,电机目前用的是多大的。如果可以,最好是电机直连。

楼主:
谢谢 亦云人云和 沈阳老宋 两位老师!!

网友C:
去噪音的问题比较复杂,噪音可能产生的原因很多,根据现场的客观条件,可能为步进电机设定加减速曲线能够改善。
对于你谈到的停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于齿轮的反向间隙问题,可行的方法是用步进电机驱动齿轮箱,逐个角度的测一下死区需要几个脉冲,可以精确地补偿,也可以统计一下补个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