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怎么接这个控制器?

楼主(2006-03-07):
我有这么一个控制器,全是英文,只有11个插脚,具体是;CONTROL PACK SS32-HR MAXMUM CURRENT 3A VOLTAGE 200V FREQUENCY 50/60HZ ORIENTAL MOTOR 好像是控制什么电机的,就是没有接线图!哪位师父肯教我?谢谢!

网友A:
好象是个东元电机产的继电器吧,线圈电压AC200V,50/60HZ,触点容量3A,瞎猜的,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