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种差压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6-03-07):
差压变送器的传感器现在很多种,有复合微硅的,有扩散硅的,也有电容式的,也有电阻式的,陶瓷的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其中的区别的各种用途?

网友A(2007-08-30):
你想选用什么样的呢?当今世界变送器两大流派“电容”“硅”之争才推动了变送器技术的不断发展。引用你好:
    我是西安渭河电厂负责热工仪表的.我们这里现在使用的就是伟岸的产品.对于重庆伟岸的变送器在使用中总结了几点供大家参考
1.抗干扰性能,这点上伟岸绝对是个突破.在现场干扰特别大的地方比如变频器,大功率电机附近工作都很正常.在以往我们使用的国产变送器中还没有象伟岸做的这么好.这也确实减轻了我们很大的维护量.因为当仪表受到干扰后,它的性能是时好时坏的.我们有个同事这样评价了以前我们使用的某单位仪表(这里就不提名了哈)说他有神经病.刚调试正常.人刚一走工艺那边又在叫了.所以伟岸的产品在这点的设计上确实比较先进.我曾问过他们公司技术服务部.好象他们加了很多隔离措施才保证了这个性能.
2.稳定性高.准确度好.主要是零点很稳定.在那种环境温度变化很大的地方零点以及在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都很准确,稳定.反正我们从开机运行到现场也有一年多了吧.随时查看零点以及测试数据都很好还没有调试过.工艺那边和我们都非常轻松.晚上上夜班可以安心睡觉了呵呵!
3.操作性强:伟岸的产品具有表头操作按健.操作方便.又不用手操器就可以实现量程以及其他参数的修改.方便.我想作为维护的人都不想到现场拿一大堆工具吧!
总之其他都不多说了.伟岸的产品我满意.我给90分.

楼主(2009-10-08):
是不是帮他做广告的呀?嘿嘿!

网友B(2011-04-20):
感觉有点,我看了他的几个帖子都是这段话,有点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