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一般2.5M*1.5M的钢板切割机是什么样啊?

楼主(2006-03-07):
一般2.5M*1.5M的钢板切割机是什么样啊? 用导轨丝杠的线性模组结构合适吗?长度这么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哪位前辈有些经验的啊!? 先谢啦!

网友A:
薄的用剪板机、厚的用火焰切割

网友B:
呵呵……
看过很多了。
有把导轨放地上,横行小车放导轨上的。
有把导轨放天上,横行小车挂天上的。
也有横行做成龙门,工作台纵向行走的。
你说的尺寸又不是很大了,导轨……呵呵比这大的都有。

楼主:
我们是开发一套,数控激光切割系统,机床方面的相关懂的不多!那位前辈能给点指点啊!

网友C:
简单了,,做成龙门式的就可以了。传动用丝杆传动,电机要减速电机,速度可调。下面用一个工作平台Y走向的,V型导轨,也同样用丝杆传动。在横向龙门上做个X跟Z向导轨,进行X跟Z向走动。要3台电机,3个减速器,3个电机,就可以了。。最好用旧的龙门刨床或龙门铣床改。。。。

网友B:
那结构就和龙门铣一样了。

网友C:
是的,旧的机床改,多省心

楼主:
我们现在大体定的结构是,2.5m方向上双导轨,双丝杠(同步带同步两丝杠);两导轨上架起一个龙门,就是1.5m方向,安装激光头。工件(钢板)放在工作台上不动!精度要在0.01mm级别, 这样有问题吗?还得注意哪些东西!?望指点!

楼主:
是产品的开发! 旧机床改不可能啦!不过谢谢提意!

网友B:
在导轨上架龙门的方案,如果速度高的话要考虑惯量,而且导轨在工作台之外,就机架而言要做大一些。
工作台做纵向运动的方案,导轨可在800mm到1200mm中,这样机架可以做小一些,又可以用高一些的运动速度。
如果是做产品开发的话,我选择第二个方案。

网友C:
现在是控制问题了,用饲服电机驱动,PLC控制,丝杆传动,波楷减速器,你想怎么搞都可以了,,不过成本是要高的了,,机床床体用铸钢件。。

网友B:
激光切割不会产生大的扭矩和大的冲击力,你们要求的精度也不高,焊接机架也是可以用,成本低、生产周期短。

网友D:
龙门式的结构是可以,但滚珠丝杆不会产生太快的速度,激光切割机切割薄板时,速度是很快的。我见过激光切割机,他们都叫飞行式切割。我见过的激光切割机可不是用滚珠丝杆和直线导轨的。

网友E:
激光切割好

网友F:
水切割也不错
基本上材质不会受影响

楼主:
我也发现不用丝杠的问题了!现在正打算用齿形带的结构。九六的朋友能加我QQ聊聊吗?QQ:40828284

网友G(2006-06-04):
我公司就有一台数控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