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交流伺服电机的

楼主(2006-03-07):
各位大哥我想了解一下交流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及如何对其进行速度的控制,就是说改变什么来改变它的速度。

网友A:
改变输入电压(速度方式),或输入脉冲频率(位置方式)都可以改变电机速度。

网友B:
只见过改变脉冲频率调速的,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