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三维坐标

楼主(2006-03-07):
用两台摄像机对几个靶标点进行识别,然后计算出几个靶标点的相对三维坐标,最后计算由几个点拟和出平面、直线、圆,并给出平面度、直线度、圆度、平行度等。

怎么计算出几个靶标点的相对三维坐标呀?

网友A:
这和我以前做的钻孔/打靶机系统是一样的,如需帮忙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
AMV-CCD钻孔/打靶机控制系统
特 点:
自动镜头标定;自动中心校正;
钻刀跟踪;自动学习;自动阀值;
全自动、半自动、手动三种钻孔加工模式;
任意完好孔型加工;
裂/缺圆孔型加工;
操作方便简单;
丰富的设备调试、诊断功能。
本系统是专为PCB板定位冲孔设备而设计的控制系统,本系统完全由众为兴公司自主研发。
自动镜头标定:
  从主界面,进入自动标定界面,在工作台上,放一块单面覆铜板,就可执行自动标定,自动计算象素坐标到物理坐标转换关系,自动纠正镜头的畸边。
自动中心校正:
  从主界面,进入自动标定界面,在工作台上,放一块单面覆铜板,就可执行自动中心校正,自动将钻刀中心与图像的中心对准,若还存在偏差,系统会自动提示,可进行多次校正,直到存在的偏差满足要求。
钻孔加工方式:
全自动:系统自动寻找目标孔,若找到与目标孔,就自动移动钻刀到目标孔,然后钻孔。
半自动:系统自动寻找目标孔,若找到与目标孔,由系统的操作者确认,命令系统自动移动钻刀到目标孔,然后钻孔。
手动 :由系统操作者,手动移动钻刀,对准目标孔,手动触发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