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6-03-07):
honeywell压力变送器负压室能当正压室用吗? 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没正与负的说法,差压变送器是分正与负。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压力变送器也有负压室啊,只不过没用,现在正压室不能用了,想用负压室代替,应该怎么办.具体点.谢谢

网友B:
先把量程改成0-----  -?,在用负压室,就可以了。不一般情况下正压室坏了,负压也不会准。应该校验一下,确认能不能用。

网友C(2008-11-13):
我公司现货低价售原装Honeywell 压力变送器(带支架)
STG94L-E1G-00000-MB.F1D3 2台
STG94L-E1G-00000-1C.MB (2台)
差压变送器:STD924-E1H-00000-1C.MB.S2 (2台)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电话:024-31306690

网友C:
沈阳中仪欧米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24-31306691-23
贸易通:theresa84823
Email:theresa84823@sinometers.com

现货低价售原装Honeywell 压力变送器(带支架)
STG94L-E1G-00000-MB.F1D3 2台
STG94L-E1G-00000-1C.MB (2台)
差压变送器:STD924-E1H-00000-1C.MB.S2 (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