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知识

楼主(2006-03-07):
我们接触熔断器,经常看见额定电压是多少多少,我还是不十分明白熔断器还有电压等级,请问如果不按它的额定电压使用,会发生什么问题?
还有,当电机烧毁时,熔断器会炸掉,请问什么原因使熔断器不熔断而炸掉?电压等级是对的

网友A:
熔断器电压不同,它的结构和灭弧能力会有差别。熔断器炸掉可能因为所用熔断器灭弧能力差弧光短路!

网友B:
电压等级决定熔断器结构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不太清楚,按照楼上两位兄台所言,高电压等级的熔断器可以用在低电压等级的电路里是吗?----指同样电流规格而言

网友D:
不明白就不明白吧!要有这种思想,有时候理论和实践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等你干的时间长了。在理解理论就好理解了

楼主:
就没有高人来指点一下????

网友E:
转贴:
 如何理解熔断器的额定电压?
     熔断器熔断与否取决于流过它的电流的大小,与电路的工作电压无关。熔断器的额定电压是从安全使用熔断器角度提出的,它是熔断器处于安全工作状态所安置的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这说明熔断器只能安置在工作电压小于等于熔断器额定电压的电路中。只有这样熔断器才能安全有效地工作,否则,在熔断器熔断时将会出现持续飞弧和被电压击穿而危害电路的现象。

另外说明一下:在设计特别是做认证和出口设备时,一定要注意熔断器电压问题,否则肯定通不过。

网友F:
大家想一想,用RT14-20型断路器在220KV中能用吗?

楼主:
哦,原来如此

网友G(2006-07-26):
可以给我讲解以下熔断器的工作原理吗?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