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屏蔽线的故事!

楼主(2006-03-07):
前几天我在接一报警电路时因没有合是的线我就采用屏蔽线,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采用的屏蔽线里有三根电源线,我用其中一根接在电源上(为220V的火线上),另一段什么也没接在,当我拿电笔测该线时有电(正常),在无意中我把电笔与另外两跟线是也亮,后用万用表测发现:该接火线的线和其他两根没接的线之间电压为110V,地线和其他两根没接的线之间电压220V,奇了,事后我也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两金属靠近后将形成一个电容器。
“其中一根接在电源上(为220V的火线上),”这一电线跟与“另一段什么也没接在”靠近,形成电容,加上电线可能比较长,因此,等效电容容量已相当可观!
“220V的火线”对大地,就是一个有效值为220伏的交流信号源,该交流信号通过等效电容、氖泡、电阻、人体到大地,构成回路,产生电流,因此电笔会亮!
另外,两电线之间的橡胶皮电阻也不是无穷大,会形成一定的漏电流,该电阻和等效电容的阻抗并联,产生电流通道;
电笔氖泡的灵敏度比较高,数十个微安的电流已能发亮。

网友B:
两金属靠近后将形成一个电容器。
“其中一根接在电源上(为220V的火线上),”这一电线跟与“另一段什么也没接在”靠近,形成电容,加上电线可能比较长,因此,等效电容容量已相当可观!
“220V的火线”对大地,就是一个有效值为220伏的交流信号源,该交流信号通过等效电容、氖泡、电阻、人体到大地,构成回路,产生电流,因此电笔会亮!
另外,两电线之间的橡胶皮电阻也不是无穷大,会形成一定的漏电流,该电阻和等效电容的阻抗并联,产生电流通道;
电笔氖泡的灵敏度比较高,数十个微安的电流已能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