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量热电阻的阻值在控制室和现场如何换算?

楼主(2006-03-07):
用万用表量热电阻的阻值在控制室和现场阻值不一样,控制室大些,好像也不能用量的阻值直接减去在控制室量的短接两根线的阻值。请指教!有时不愿去现场量!

网友A:
查分度表

楼主:
同一温度计,在控制室量阻值比在现场量阻值大,因为有线电阻!!!

网友B:
恩,您说对了。

网友C: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时,线电阻可不计.

网友D:
兄弟,看看线卡是否锈蚀啊,接线端子是否腐蚀,有很多时候是这些情况造成的阻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