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问题

楼主(2006-03-07):
我有一个接近开关,用于检测主轴的转动圈数,有一次发生了故障,PLC计数不准,找了大半天没发现什么异常,分析可能是强烈的干扰引起,后来通过接屏蔽线,重新布置线路,终于解决!干扰太害人了

网友A:
一般的应用在计数和准确定位的好象都需要屏蔽!:)

楼主:
我以前一直忽略了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今后要注意了!

网友B:
屏蔽线两端接地,重复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