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24V电源工作不稳定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6-03-07):
事情是这样的:由PLC控制的两台运转中的设备,其中一台突然停机,另一台却按停止按钮无法停止,通过分析程序及查找外部线路发现,供电的24V电源工作不稳定,有瞬间的无输出现象,致使程序内部的常闭点信号接通,使一台停机,由于没有24V电源,另一台的停止按钮信号PLC无法检测,才导致这种现象.一开始我还以为是PLC故障呢!

网友A:
对控制系统来说电源的稳定非常重要。

网友B:
无法停机还有一个原因电路设计不合理?停止接常闭上,就不会出现停不下来.

网友C:
是不是工作温度太高了,电源自我保护了,要不接触不好了

楼主:
是电源的一根线接触不好!

网友D:
24V电源有问题,那其它输入也会没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