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求教-磨浆机节能

楼主(2006-03-07):
我现在有一台磨浆机110KW 使用电流150A 额定电流207A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才能节能达到30%以上 谢谢

网友A:
只有提高磨浆机的效率,节能别无他法。

楼主:
实际使用电流比较小,为什么没有节能空间呢

网友B:
想节能,如果不要调速就换电机.

楼主:
调速怎么实现

网友C(2007-12-12):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降低线速度,就可以节能

网友D(2009-04-09):
正在研究,成功后话你知

网友E(2009-07-12):
可以采用轻载节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