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的双字节问题

楼主(2006-03-07):
请问有谁知道在eview屏理怎么设定s7-200plc的vd和读取双字节数据?软件里面只有LW和VW俩种。没有VD和Hsc 。

网友A:
开发的不完善

网友B:
给他们电话问问撒

网友C:
VW地址起始地址必须为偶数,VD在元件地址属性选择字数2即可.

网友D:
技术咨询热线:0512-85180560
刘

网友E(2009-02-06):
对:siren 关于
VW地址起始地址必须为偶数,VD在元件地址属性选择字数2即可.
内容的回复:
太好了,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绕,终于找到答案了,谢谢!

网友F(2009-03-16):
用高版本的开发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