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PLC高效读绝对型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6-03-07):
我要用FX2N的PLC,读意大利LIKA绝对型编码器的值.请问一下各位大哥.是不是编码器上的0V端子接PLC的COM端,24V接PLC的24V.BIT GRAY(格雷位)1~11个端子接X0~X12.CW与CCW接其它X端.然后是不是通过GBIN指令就可以读编码器上的值了吗?(本人手上没有说时书,急啊也没有用过绝对型的).那位大哥指点一二啊.不胜感激!

楼主:
那位高手说一下.谢谢

楼主:
那位大哥说一下,其它绝对编码器用并行接口与PLC I|O 接线也可以啊.这如上面的接线对不对的啊.

网友A:
你好!!!
   你的编码器是增减计数的吗?每一圈的脉冲是多少啊?可以告诉吗?

网友B:
编码器的电源可以另外接。下面举例只是一个360度的例子,正反方向可以再用程序转换。

编码器输出到PLC的转换程序:(西门子)

编码器输出是格雷码(电平12-30V),需要转换成二进制自然码,用户才能使用,二者的关系是异或方式:即相同时=0,不同时=1原理。 假如输入点I14.0是接编码器高位;I15.0—I15.7低位(9位举例)。FW133就是存储输出的角度值。

????不好意思,梯形图我不懂的粘贴。?????

楼主:
谢谢你啊.PLC是NPN输入的.X0上没接什么东东也有24V的.不只知道这样接法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PLC是NPN输入的.X0上没接什么东东也有24V的”,那当然,只要编码器输出与PLC输入是同一类型即可。

网友B:
试试看,能否上传图片???

网友B:
呵!呵! 上传成功了 这个程序是格雷码转换成自然二进制码,适用任何PLC使用。

楼主:
好东东啊.我FX2N的就用GBIN指令的啊.我那个编码器我手动转一圈出来的自然码不是线性的.乱闪的.有点郁闷

网友C:
用三菱的GBIN格雷码转换指令就行了,看看三菱的PLC编程手册

网友D(2008-11-24):
对:飓风 关于编码器的电源可以另外接。下面举例只是一个360度的例子,正反方向可以再用程序转换。

编码器输出到PLC的转换程序:(西门子)

编码器输出是格雷码(电平12-30V),需要转换成二进制自然码,用户才能使用,二者的关系是异或方式:即相同时=0,不同时=1原理。 假如输入点I14.0是接编码器高位;I15.0—I15.7低位(9位举例)。FW133就是存储输出的角度值。

????不好意思,梯形图我不懂的粘贴。?????

内容的回复:

你好!

能把你的梯形图给我发一份吗?

非常感谢!

jxjnsb2004@yahoo.com.cn

网友E:
只要编码器输出与PLC输入是同一类型即可。

网友F(2010-06-17):
           我也想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