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工厂节能的方法

楼主(2006-03-07):
工厂里大部分的无用功率都消耗在感应电机上了,理论上说要根据功率因素,负荷率来选择电机或泵,但是实际操作中,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先计算负荷多少呢?变频器倒是很好的节能的方式,但是不可能每一台电机都配一个变频器啊,我们厂有很多30KW,11KW,5.5KW等这样的电机泵都没有变频,我们的无功电能是采用集中补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节能的好方法?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不要把变频和节能联系起来,当然有时二者是统一的,我再想说一次变频是调速的概念。

网友B:
采用高效电动机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书上说有相控控制器也是节能的好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网友C:
实际上,给每一台水泵都配变频,1-2年成本就全部收回了。供水都要恒压,通常运行在35-40HZ就行了,理论上,功率P=k*角速度(三次方)。如果频率低了,自然功耗降低了。

相控控制器类似于软起动器,启动完毕,工作在二极管状态,因此,节能意义不大。

建议购买ABB变频器,详情可咨询ABB传动公司热线:010-58217766

网友D:
TO:罗永明

   并不是每台电机都必须配一台变频器.

   详情请咨询010-82673200

                                           程工

网友E:
呵呵,我们也做变频器,在广州
QQ:29033391   020-34368519程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