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电动机1HZ不抖动运行

楼主(2006-03-07):
因为工艺特点,要求电机速度越慢越好。但当变频器运行频率调到2HZ时就出现抖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力距不够,要用进口矢量的

网友B:
采用低速电机好了,干嘛要极端,工控吗?最好的办法就是照搬,换取稳定可靠。

网友C:
低转速大力矩

网友D:
不知道你使用的什么变频器?电机的功率参数都很重要,所以发表时请写清楚,这样便于判断真正的原因。
  抖动是怎样的抖动?是电机转速不稳定?还是电机自身抖动?还有你是否修过这台变频器?修过的话测试过波形吗?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波形是否正常顺序是否正确,可以把负载挂三个灯泡(三角形)然后上电-低频运转-可以观察是否三个灯泡按顺序亮?如果有一个灯泡不亮那就是那一相不行,再仔细检查和那一相有关的电路及电子元件。

楼主:
用两段速,电机为带刹车普通异步电机,输送材料到减速开关位置开始以低速运行,到到位位置光纤开关位置后变频器以0.9秒时间减速停止,之后,伺服移去装置将输送到位的材料定长移动到下一道工序。使用的变频器是台达VFD-S系列变频器,电机与皮带输送主轴通过同步带传动。由于输送的材料成本较高,如果输送材料每次到位位置偏差太大的话,为保证下一道工序材料尺寸位置,就不得不将待输送材料的裁切尺寸加大,材料长度尺寸每增加10mm,则每月因此增加原材料使用额6万元。由于伺服移取装置误差极小,因此,输送材料的位置误差直接影响输送材料在下一道工序的位置偏差。虽然电机是刹车停止的,但减速段速度不一样输送带输送件每次停的位置偏差也不一样。现场测试发现减速段运行频率越低,则工件停留位置公差越小,当低速频率设到2HZ时输送带就开始抖动步进式移动,就跟卡带一样。没办法,只好将频率设到3HZ左右。

请问就现有装置设备,让输送电机在减速段以1HZ甚至0.1HZ运行不颤动是否可行。

网友E:
把V/F的电压提升一点,不过长期这样工作回烧电机的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加减速器,可能还可以减小电机功率。

网友G:
对变频器而言实现这一点太难了,即使所谓磁通矢量也不能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对电机和变频器是一种考验

网友H:
把微分调大一点
积分调小一点
载波率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I:
建议整体改造.换变频电机,加编码器.加齿轮精密减速箱.换成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J:
用优利康变频器试试,加PG卡1HZ绝不会抖动

网友K:
楼上的朋友,你自己试试,可能吗

网友L:
可以选EMotron公司的VFX系列变频器,直接转矩控制,更多转矩控制扇区和电机模型自适应,无需调节U/f曲线,绝对好用。021-64401636

网友M:
提高转矩,修改曲线,调整转差率补偿。

网友N:
将减速点向前多移些,适当提升低频段的频率,使低频段的运行时间尽量短,当运行到位后采用机械制动加能耗制动进行精确定位控制

网友O:
同意周工

楼主:
谢谢各位给方法建议。受现有设备空间限制,如果单纯换一个变频器的话能否达到要求?因为加减速器的话不好安装

楼主:
可能最经济见效的是加一个刹车电阻,不知刹车电阻价格如何。

网友P:
将转矩提升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Q:
用有自动转距提升功能的即可,我们这里的脱水机工作低速时基本为0.7HZ左右.13064750345

网友R:
在低频时抖动是因为变频器的低频转矩特性不好,建议更换,减速位置停车点可以在PI调节中更改一下参数使之达到最优.制动电阻看减速时间和减速时的惯性能量,根据所说的情况,如果适当增加低速运行段可以不用加.在电机上建议增加编码器,取减速点和停止点的计数量,停止能更精确一些,PLC控制作的好的话能达到毫米级的效果.另外不知道在开始运行时的频率以及减速点的频率差,如果太大则要增加制动电阻或将变频器更换为四象限运行变频器.如果长期低速运行建议更换变频电机.
  以上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S:
用安川的G7的,0。3HZ起动时力距到达150%

楼主:
to liya :感谢分析!开始运行时的频率以及减速点的频率差比较大,开始 运行的频率大概是36HZ,减速段频率现在是3HZ.按你的分析,应该加制动电阻.加编码器不还是用刹车来停止吗?两段速 是一定要有的,恐怕那样没什么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