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永磁同步与直流有刷伺服性能比较

楼主(2006-03-07):
在精华区看到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大受启发,收益非浅!在此谢过各位老师了。
    作为运动控制应用者,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肚里有货了,设计出来的东西成功性就高,也不会让同行笑话!也给初学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和接受的渠道。
    因此诚肯的请刘老师、激情如火、沈阳老宋等各位老师、前辈高手,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能让它沉了!大家说话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俺不能让它沉了!大家说说吧!

网友A:
直流有刷与永磁同步的原理不同,控制策略也不同,原则上是很难进行性能比较的。但可以肯定,电刷换向可能带来电流的扰动,产生力矩波动,永磁同步靠电子控制技术换相可以控制的更好。

楼主:
to:凯奇-电气:
    谢谢!能详细说明一下直流有刷电机产生力矩波动的原理吗?对电机的性能我还真有些头大!

网友A:
刷是机械接触,接触电阻能均匀吗?不可能。因此会影响电流,当然会引来波动。

楼主:
这么解释未免牵强,不过还是谢谢你!
    请问直流伺服高手:
1、直流电机电刷在经过换向器间隙时力矩变化情况;
2、直流电机旋转一周力矩——角度对应关系;

网友B:
大家都知道交流伺服在逐步取代直流伺服的过程中,始终在追求类直流特性,也就是说,直流还是有优于交流的本质因素,那么类直流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力矩与电流的严格线性关系,这也正是矢量控制,国外称FOC(磁场定向控制),进行矢量解耦的目的所在。换而言之,直流伺服电机的换相应该不会影响力矩的平稳性,这得益于直流伺服电机的换相器结构,即:奇数对多电极方法,以降低因机械换相可能造成的总体电流瞬变和波动,最终保证力矩平稳。

楼主:
谢谢“波恩”,我没有拆过直流伺服电机,一直不知道其内部结构。
要是老板的电机坏一颗多好啊!(别拍我!嘿嘿,说说而已。)

楼主:
通过仔细观察,比对,发现该主题的浏览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想知道个究竟.该贴为典型交流应用贴,希望能像"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等贴一样能长期讨论下去,直至剖析清楚,算是对中国工控界多一点点技术积累吧!
    我就我知道的说一点点吧,以抛砖引玉.
    直流伺服使用比较早,在80年代最为盛行,由于其结构简单,驱动器相对简单,成本相对低廉,使用经典PID控制即可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由于其具有相当好的低速性能,所以即便是交流辞赋占主导的今天,在火花加工,细孔放电,精密磨床医疗及测量行业等领域需要低速微进给量的场合仍然广泛采用.
    由于直流伺服具有电刷,运行时产生火花,粉尘,在在无尘车间,易燃环境中限制了他的使用,也不能长期运行在额定转速下;功率密度小;也使得其功率不能做到很大,多为900W以下;
    针对直流伺服的缺点,加上数字技术和高速电子线路的发展,交流伺服应运而生.他几乎克服了直流伺服的所有缺点,免维护,功率大,转速高,额定转速下恒转矩输出,额定转速之上恒功率输出;同时也带来一些缺点,如:成本较高,使用复杂,低速转矩波动,响应较直流伺服慢.
    以上属个人经验和看法,难免有失偏颇,请各位老师,大侠指正,不胜感激!

楼主:
顶!
直到有人说话为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我要帮着顶

楼主:
谢谢 狼行其道:
   接着顶!
   工控界没人了吗?
   所谓的众多高手难道是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