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速器

楼主(2006-03-07):
我现在设备有一台90KW的直流电机,用欧陆590装置调速.
现在的问题是感觉到整机没有力量,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解决.哪位大虾能告知我采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付一定的报酬也是应该的,只要能解决就行.

网友A:
励磁电流?电流环响应速度?电机本身的问题?速度反馈方式?

网友B:
一:检查电机.二:检查接线.三:检查限流值.四.量输出电压

网友C:
一:检查电机.二:检查接线.三:检查限流值.四.量输出电压
重新设定,带载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