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通讯地址定义

楼主(2006-03-08):
请教各位高手:
在选择PLC种类为Computer ...时,Bnnnn代表的是PLC的哪种暂存器?
因为资料不全,我只知道Wnnnn代表PLC的@nnnn
谢谢! 我使用的是Hitech PWS6600

网友A:
B 是指bit范围是0-1023,W 是指word范围是0-2047
不知你明白没。
有不明白可打电话,022-23556000-2085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我在PC上对Bnnnn操作,如对B0进行操作,相应的在对应的PWS上对应的是什么地址?
例如:
Softpanel上如下:
SETB B0
则相应的PWS上应是多少?
是@0.0吗?还是CB0.0?

网友B:
Wnnnn对应的好像不是@nnnn